x200 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4-01-19):
一开始,以为是南桥,更换以后,跟原来一样,不能用,最后,量到南桥USB给电的地方,被一点水迹,腐蚀了,连线测试OK,以后大家要仔细了。

网友:
修笔记本要仔细了不然要走好多弯路的

网友:
换到我肯定是 先去测供电啊

网友:
所以说做好目测是很重要的事情,别拿到板子就急着动手。

网友:
肯定先测南桥 5v供电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
南桥USB模块的供电吧

网友:
南桥USB模块供电没了?

网友:
LUGUO ,XUEXI ZHONG A

网友:
十分感谢你们,呵呵

网友:
总么老是没分呢

网友:
呵呵 ,马虎了。。一般都是先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