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案例。。

楼主(2014-01-19):
【案例】双核电脑运行速度很慢,打开一个窗口要等半天

        双核电脑运行速度很慢,打开一个窗口要等半天,此故障一般都是电脑病毒引起的,具体维修流程如下。

        升级杀毒软件后查杀病毒,发现很多蠕虫病毒---    清除病毒后故障 排除,电脑运行速度恢复正常

        提示  蠕虫病毒一般不会破坏系统文件,但其会侵占系统资源使电脑运行速度变慢,甚至使系 统瘫痪。因此当感觉电脑运行速度明显变慢时,应该立即查杀病毒。

【案例】非法关机后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非法关机后导致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此故障应该先查软件方面原因,具体维修流程如下。

        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后正常退出---    再重启电脑到正常模式,故障排除

    安全模式其实是一种故障修复模式,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会修复系统中的故障。如果用安提示  全模式无法修复电脑故障时,可以用“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启动电脑,因为该模式也是 一种故障修复模式,该模式启动电脑时会用电脑系统自动备份的系统文件来恢复系统。

  【案例】感染病毒后系统崩溃

        感染病毒后系统崩溃,此故障应该是电脑病毒损坏系统文件引起的,具体维修流程如下。

        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将C盘中的文件备份到D盘中-----     使用一键还原功能将电脑恢复 到出厂设置,再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清除病毒后故障排除

        提示  现在新装电脑时,一般商家都会给用户装上一键还原功能。当电脑出现故障时,只要将电脑中的重要数据备份后,用此功能即可将系统恢复正常。

网友A:
杀毒能解决问题的在少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杀毒能解决问题的在少数

少数可不是没有  。 。

网友:
这个楼主发错地方了吧  应该发到系统维护板块

网友:
那么应该要珍惜这样的软件人才, 虽然这硬件区,但是最主要的是学习。得人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