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液晶显示器943NWPLUS

楼主(2014-01-19):
三星液晶显示器943NWPLUS电源驱动板电压的正常就是不亮

网友:
是按键不亮还是驱动板  你要说清楚一点  不然别人看不懂

网友:
{:soso_e100:三星的显示器驱动板上的 BIOS文件容易坏!刷个试试

网友:
我记得程序坏好像是有信号的吧,只是外接不显而以。

网友(2015-04-02):
我现在手里一个  跟你那个情况一样的   你那个搞好没有呀?

网友:
这款触摸板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