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系统重装时遭遇病毒。。

楼主(2014-01-19):
很多人认为,只要重新安装了操作系统,就可以彻底清除病毒。但却不知道在操作系统进行重新安装后,由于安全设置以及补丁未及时安装等问题,最容易导致病毒的大肆入侵,因此一些必备的补充措施是非常关键的。

一、不要急着接入网络

  在安装完成Windows后,不要立即把服务器接入网络,因为这时的服务器还没有打上各种补丁,存在各种漏洞,非常容易感染病毒和被入侵。此时要加上补丁后并重新启动再联入互联网。

二、给系统打补丁/安装杀毒软件

  安装了Windows XP SP2补丁。安装完系统后,一定要安装反病毒软件,同时将其更新到最新版本。

三、关闭系统还原

  系统还原是Windows ME和Windows XP、Windows 2003中具有的功能,它允许我们将系统恢复到某一时间状态,从而可以避免我们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不过,有的人在执行系统还原后,发现除C盘外,其它的D盘、E盘都恢复到先前的状态了,结果里面保存的文件都没有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这是由于系统还原默认是针对硬盘上所有分区而言的,这样一旦进行了系统还原操作,那么所有分区的数据都会恢复。因此,我们必须按下Win+Break键,然后单击“系统还原”标签,取消“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选项,然后选中D盘,单击“设置”按钮,在打开的窗口中选中“关闭这个驱动器上的系统还原”选项。

  依次将其他的盘上的系统还原关闭即可。这样,一旦系统不稳定,可以利用系统还原工具还原C盘上的系统,但同时其他盘上的文件都不会有事。

四、给Administrator打上密码

  可能有的人使用的是网上下载的万能Ghost版来安装的系统,也可能是使用的是Windows XP无人值守安装光盘安装的系统,利用这些方法安装时极有可能没有让你指定Administrator密码,或者Administrator的密码是默认的123456或干脆为空。这样的密码是相当危险的,因此,在安装完系统后,请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再选择左侧的“计算机管理(本地)→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用户”,选中右侧窗口中的Administrator,右击,选择“设置密码”。在打开窗口中单击“继续”按钮,即可在打开窗口中为Administrator设置密码。

  另外,选择“新用户”,设置好用户名和密码,再双击新建用户,单击“隶属于”标签,将其中所有组(如果有)都选中,单击下方的“删除”按钮。再单击“添加”按钮,然后再在打开窗口中单击“高级”按钮,接着单击“立即查找”按钮,找到PowerUser或User组,单击“确定”两次,将此用户添加PowerUser或User组。注销当前用户,再以新用户登录可以发现系统快很多。

五、关闭默认共享

  Windows安装后,会创建一些隐藏共享,主要用于管理员远程登录时管理系统时使用,但对于个人用户来说,这个很少用到,也不是很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要切断这个共享:先在d:\下新建一个disshare.bat文件,在其中写上如下语句:

  @echo off
  net share C$/del
  net share d$/del
  netshare ipc$/del
  net share admin$ /del

  接下来将d:\disshare.bat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GroupPolicy\UserScripts\LOGOn文件夹下。然后按下Win+R,输入gpedit.msc,在打开窗口中依次展开“用户配置→Windows设置→脚本(登录/注销)”文件夹,在右侧窗格中双击“登录”项,在弹出的窗口中,单击“添加”命令,选中C:\Windows\System32\GroupPolicy\UserScripts\Logon文件夹下的disshare.bat文件。

  完成上述设置后,重新启动系统,就能自动切断Windows XP的默认共享通道了,如果你有更多硬盘,请在net share d$/del下自行添加,如netshare e$/del、net share f$/del等。

网友:
楼主所说的对我这小白虽然只会按照你的步骤进行傻瓜式来设定应该还是好用的 还是感谢楼主的付出让不懂的知道怎么去操作

网友:
随便装装就可以,不过还是比较详细,谢谢

网友:
装系统有那么麻烦吗?  不过还是没有你那么麻烦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