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优雅A430-P61 奇怪现象维修

楼主(2014-01-19):
接到一台神州 优雅A430-P61的机子,来时是加电掉电,拆开之后量供电都正常开机试试看,看电流像能亮机,接屏一看亮机了,是了几下都正常啊,装好机子测试好多次都正常,过一夜再开有掉电了,这样反复好几天都这样,烦死了。裸板也同样现象啊。经过一翻维修现在还是开机掉电,但是开好几次就正常了,这样也不能交差啊。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仔细观耐心分析

网友:
有波波打一下各路供电的波形,可能有以外

网友:
最讨厌这种不稳定的机器,前天修了一台同方的 S5上网本就是  一会亮 一会不亮,外接可以的,显卡在CPU中,是集成的,还是灌黑胶的 真实 给客户报了风险 他不愿意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