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A1278 这个芯片做什么用

楼主(2014-01-19):
屏A1278 K90的主板 有个芯片U3890这个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帮解一下 这个芯片正常的输出电压是多少,附图纸

A1278 k90i 820-2936.pdf

网友:
稳压管吧,百度下型号

网友:
像是升压电路

网友:
led灯条的供电啊

网友:
24V输出。应该是屏高压。

网友:
屏供电芯片吧

网友:
不是屏供电,屏LED电路有另外一个电路工作的

网友:
那应该是15V   给HV Power MUX   高清输出这个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
苹果不好些 我现在都看不懂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顶下

网友:
百度上找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了正芯片正常的时候只有0.43V电压。当有外接的时候这个电压才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