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跑13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01-19):
手头上有块坏了的NF725-C21V星主板,我插好CPU和内存,三代内存+AM3的U,上电开机,跑过D3、D5、C1就跑13不亮,看样子内存像是没过,当我把内存换个插槽2上去就跑D3、D5、C2、13,看起来像是识别到了我把内存插在了哪个插槽,因为我插到插槽1就是C1、13,插到卡槽2就跑C2、13.我插入显卡也一样,跑13不亮,换一根内存故障依旧。 不插内存就跑D3不过,  此主板是单桥三代独立V星大主板,哪位大侠修过这类问题,有啥通病?

网友:
声卡摘了 就OK

网友:
这板AM3的,内存不兼容就是通病,什么都不做,换内存就好。有专供AMD板的内存。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通病 如果楼上说的换内存 拆声卡不好的话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拆声卡,还不行的话,把检测卡摘了,MSI的板很多插卡不亮机的

网友:
呵呵 ,各位大哥都说完了、小弟还能说什么呢   再不行丢了。  那个内存3.3有么。还有桥阻值咋的  或者IO U换下  慢慢来,简单下手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板子不在手上不好说。坐等楼主修好上答案学习

网友:
V星的挑内存了,不行刷BIOS试试了

网友:
量下内存各项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