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有3V5V无待机电流不触发(通病之外病)

楼主(2014-01-19):
这是一台二修机器,拿过时无待机不触发,拆机后只见上家换了EC还有动过PL501,别的没动过。我一测有3V5V,但是没有待机。因为以前修过M300的机器,有一个通病是EC的93#无电压的故障。就直接去测试93#。一测如真没电压,找到与之相连的D507。测试短了。找了一个换上去。EC的93#有3。3V了。但是还是不能触发。但是有一个现象是:表打到直流档,有时测试EC的92#和90#脚,会自动上电,但是不显示。能跑到0。85左右。只要不把电源拔下来可以触发,但是一拔,再插上就不触了。但是又去测这两个脚时,有时又可以。现在就在这个死胡同了。。。同仁,,给点你们的思路啊。。。。(在线等哦。。。)

不解的是这两个脚是做什么用的
不知道我这里为什么不能上图啊。

网友:
提供图纸,不谢

网友:
92#和90#脚,  是EC与BIOS的通信脚

网友:
涮个BIOS 试试

网友:
感觉不像BIOS,因为你测那两个脚的时候相当于给那两个脚一个向下的偏置,还能触发。个人觉得你换个EC试一下,维修千万别相信别人换过的东西是好的,更别相信自己换的东西就是好的。维修正常了再回想就是经验。

网友:
没提供图纸呢,ACIN、LID那些信号你查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