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TK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1-19):
几天冷板凳。来了一台华硕 K43TK AMD芯片组单桥。A6 3代U。双显卡。故障为:进系统掉电。有时刚进桌面就掉。有时进桌面后1~2秒掉。测试:在BIOS里和PE都没掉电现象,进安全模式。偶尔掉次吧。把双显卡驱动卸载了。现象还是一样,郁闷了。到底是哪里出问题、难查。。只有快进桌面才掉电,其余方面不掉电。。问了下朋友。说明显是CPU供电不稳定。下载了图纸。芯片是ISL 6267 。芯片输出3组,两组给CPU.一组因为是集显。CPU供电为1.03、集显为0.98.  各引脚查了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刷了个BIOS不行。风枪吹了北桥。发现这板单风枪吹下都能轻易变形。只有开机测了。发现:开机到启动W7,CPU电压都为1.03.到快进桌面时电压一直从0.8~0.9~1.0~1.13~1.2这样来回跳变。 纳闷中,这是咋回事。打上管G级。本来稳定的1.5V也有跳变,比较轻微而已、反复在这样掉电测试各引脚,都没发现,只有 33  34脚就在跳。CPU是通过SVD SVC两条总线来调节CPU电压。会不会是正常现象呢。先抛一边。手上没6267和代换的芯片,A6 CPU也没。等隔天借了个A4 测试。有1~2次掉电后就正常。进系统玩游戏什么都OK。难道U坏了。不可能啊。假如U坏了。A4的U不可能出现掉电后才正常。看来还是板上的问题。板上各方面。复位。PG POK 这些信号都没测出问题来。放一边了。隔天订的芯片终于来了。纳闷,订两个6267,变成一个6267 6277。。 先用6267 。换好。高兴了。不掉电了。一切正常。测试到一半新问题来了。我是用可调+电池的。用着用着。看见电池灯和电源灯在闪。看可调,没电流了。找个适配器。接上没反应。。。打电话叫客户拿原装适配器来。接上一切正常,我就纳闷,华硕 适配器都是普通接口而已。。不去纠结了。能正常就OK。拷机一天丢给客户,,希望别回来了。补充:机子的CD壳都是坏的。有点怀疑是摔到还是屏轴那边压断。问客户也不说。到此结束。  附带 BIOS和图纸。版号是仁宝的LA-7551P 。希望看到此贴的朋友,手上有这款机子,或是通过两条总线调节CPU电压的机子,能帮我测下。是不是在进桌面时 CPU会有变动。到进桌面还是在跳。。I3的和AMD A系列APU。  6条VID调节的我记得好像不会跳变, 还是说我就这款,或是单用两条SVD调节都会。求个明白

ASUS-K43T(la-7551p).pdf

华硕K43TK双显BIOS AMD.-206.rar

网友:
感谢楼主
很不错的东东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顶下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学的不错,才毕业就这么牛了,已经会分析电路了

网友:
这样的维修是有点纠结,保不轻松点换换板喃。

网友:
学习了,有类似的情况,但是本不一样

网友:
还是有技术的好 啊,我们正在摸索中前进,好困难哦.

网友A:
各位别顾着看啊。也是请你们帮忙。有在修板的,看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通过SVD SVC总线调节CPU电压的板子。测下是不是快进桌面时。你们的主板U供电会不会跳。也是所谓的在调节电压。 我也是借了个A4的CPU换上去。还是跳变,但掉1~2次就不掉。给了一点思路。假设A4需要的功率是3.A6的功率是5.导致芯片负载加大而掉电,来怀疑芯片性能不良。麻烦有板子的测下给个答复

网友(2014-06-30):
6267  6277能通用?!

网友(点评):
不能通用 大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别顾着看啊。也是请你们帮忙。有在修板的,看下CPU供电芯片是不是通过SVD SVC总线调节CPU电压的板子。 ...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CPU电压在跳变的,是联想K27,但不是修U供电好的,不知会不会返修

网友:
坑啊。才1M的。应该是2M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