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台东芝L310(315)笔记本

楼主(2014-01-19):
  门市接到了5台笔记本,随便去拿了一台感觉全是从垃圾堆淘出来的(纯新手,才开始学习)。插上电源 待机0.01V然后就掉了。拆开机器,先测试下开关,有3.3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测试有3、5V,直接查EC供电AVCC3.3V,后面的难得去查,直接测试PWRTEN没有电的,那就找EC其他条件吧,在图纸看见了LID的,心想先测试一下,一测0.37V 明显不对头,然后测试对地阻值。7偶,这么低,就从LID角查出去,一个二极管被烧了,断开二极管,断开一个场馆;一个电阻,EC LID角还是只有7偶,估计是EC坏了,拆下EC;测试LID角有几百欧了,心里面已经有了判断了,EC坏了,导致烧了LID休眠开关那边。找了一个EC换上。然后把那个管子直接1,2角连在一起。(听王大师说这样连在一起休眠开关就没有了)插上电源开机。屏来人了。虽然这问题简单,第一次修好笔记本,心情还很激动啊!由于机器急于取走,没有图片。还请各位仁义之士加点分,给点鼓励!

网友:
不错 修好了就行了

网友:
修得很不错,很厉害,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LID信号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我的话估计是先刷了个BIOS,还是不开的话才会去找ACIN、LID_SW这些

网友:
第一次修就有这水平,楼主真不错了呀

网友:
LID休眠开关,一般正常为3.3V对吗?不看电路图,怎么那快速在主板上找到这个休眠开关啊?

网友:
高啊。思路清晰。休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