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5T—C51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4-01-19):
有块V星P45T—C51过不了内存~~上诊断卡一开机就D3没有其他码跑了~~测过内存供电~~总线~~AD~~南北桥供电都没有问题~~bios刷过~~但我只有一条内存测试~~会不会是我的内存不兼容才会发生这样故障呢????诊断卡D3应该是过不了内存吧~~

网友:
现在还是不亮机~~卡在D3哪里~~蜂鸣器没有响声

网友:
你都不能确定你的内存是不是好的  怎么和你说呢 先换内存   供电 负载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SPD  时钟  最好先刷个BIOS AD线  就这么多   干北桥 换IO  一般都是这样的流程

网友:
多换几条内存试试

网友:
打键鼠对地左值看有没有的断线

网友:
量下总线,一般北桥坏的多

网友:
开机直接D3不像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先清CMOS在说

网友:
你这说法,没走字,CPU都还没工作。那能看得到内存。上电就是D3,是没跑码的呀。

网友:
查内存供电,或者多换几条内存试试。

网友:
这样直接一个码不动的都不能算跑码了,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其他测试部件都是好的吧!

网友:
开机直接D3,按不跑码维修。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不要想那么复杂,先刷个BIOS再说吧。如果是二修板,还要注意BIOS芯片是否被人换过。

网友:
一般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应该还没有跑码,当CPU不开机来查。

网友:
按不跑吗维修,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I/O外设

网友:
原来是我的主板不支持奔腾4~~所以不亮机~~~现在换了个e420一切正常了~~~~~

网友(2014-11-14):
你都不能确定你的内存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