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终于知道回收站垃圾如何清除了,,,

楼主(2014-01-19):
以前Windows XP系统出现问题,表现为回收站中的内容无法清空,而且每次打开回收站时它总先搜索一遍,然后在清空回收站时显示一个确认删除对话框,选“是”后清空,再次打开回收站时又出现上面情况, 现在终于知道了如何解决了, 启动到带命令行的安全模式下,然后对每一个分区下的Recycled目录执行Attrib -s -r -h命令去除特殊属性,然后使用Del命令删除每一个分区下的Recycled目录。操作完毕后重新启动进入正常模式(重新建立回收站文件)。。。

网友A:
那样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样不是很麻烦吗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

网友:
没有我不会啊

网友:
不会就要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辛苦了,支持

为了大家,在辛苦也是值得的

网友:
嗯是啊  我学习学习

网友C:
重做系统不就得了,或者是拿到回收站文件夹权限,直接系统下删除即可,或者干脆设置文件直接删除不进回收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系统不就得了,或者是拿到回收站文件夹权限,直接系统下删除即可,或者干脆设置文件直接删除不进回收站

你那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