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正常关机维修一例,,,拿来分享

楼主(2014-01-19):
【故障现象】:用户报修机器故障为无法正常关机。
【操作过程】: 接到用户保修的电话后,怀疑是主板和电源有问题,故申请备件去用户家里检测,复现故障后,更换备件启动操作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在关闭操作系统的时候却无法正常关机,也就是更换了备件后是同样的故障,用最小配置法排除后,故障依旧,这时需要安装操作系统排除故障,但用户描述计算机上面有一些软件在系统盘里面安装的,安装操作系统后不能再使用了,而且那些软件没有安装盘,要专业公司来安装才可以,这时候最小配置法试过了,系统又无法安装,故开始检查系统文件和启动项,看看有没有异常,检查后是正常的,我在重启电脑后开机到XP的界面时候没有声音,我看了一下,音响没有打开,打开音响后,声音是正常的,在关机的时候没有声音,怀疑关机声音文件丢失或损坏,打开“控制面板/声音/事件”中选择“退出Windows”项,把声音名称设置为“无”。这样处理之后就能够正常关机,原来是关机声音文件损坏所致,至此,该故障排除!
【解决方法】:可重新安装声音文件,故障排除。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真是见识了

网友B:
xp真是……不知道7是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xp真是……不知道7是否会

试试不就知道了, , 我也没试过win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可以,真是见识了

见笑了  。。。。凡事皆有可能, ,

网友:
问题无处不在,声音跟关机有关系。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必须的嘛。。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发现还有这问题,谢谢楼主指教了~

网友:
还真没遇上这种问题、受教了

网友(2014-03-06):
这个真不知道 昨天修了一个C466的笔记本  也是不完全关机  改的线路

网友:
好吧,这样也行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恐怕也不会找到这么细的这么小的分析结果了...

网友:
碰到这类问题一般都重装系统了

网友:
理论上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5-05-29):
今天也遇到一个 直接装系统OK 可能是安全软件冲突误删了系统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