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声音过大风速过高···请看看,,

楼主(2014-01-19):
···使用华硕A8N-VM/S主板的机器在温控功能开启的情况下,出现CPU风扇噪音过大的情况。查看CPU风扇转速为3300左右。

故障原因:
BIOS设置问题。

解决方案:
1.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
2.选择POWER选项
3.选择HardWare Monitor选项
4.选择CPU Fan Ratio项,按回车键,将OPTIONS用上下左右键改成60%后按F10保存退出。
这样转速会从3300降低到2900左右,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