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系统下用耳麦如何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楼主(2014-01-19):
故障现象
用户称在使用VISTA系统时用外置麦克风可以录音,但是在音箱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比如想用电脑唱歌的话,只能听到原声,自己的声音听不到,换成XP系统后正常。
原因分析
在VISTA系统下可以录音,且在XP系统下使用都正常,可以判断是硬件无故障。那就是软件冲突或者设置的问题了,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去设置录音设备,但是VISTA系统却在播放设备下面还有一个录音选项需要设置才能正常使用。具体方法如下:
如果以下方法还是无法解决,或者找不到这个选项,请下载最新声卡驱动重装后就有了。
解决方案
1、打开“开始”菜单,进入“控制面板”。点开“声音”
点开扬声器的属性
点开“级别”把里面麦克风的静音取消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