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换灯管后屏不能正常放下

楼主(2014-01-19):
为什么换灯管后屏不能正常与黑色塑料完全吻合落下,就像拆的那样,总有一边老是落不下,群创屏,HP显示器里面的

网友:
灯管是在灯槽里,反光板是卡在灯槽上.一般换灯管是把灯管抽出不动反光板,不然反光板可能会与灯槽产生间隙而引起漏光

网友:
换得不好就是这样了

网友:
多练习练习就发现正确的方法了。

网友A:
是偶是偶,,最好不要拆屏外壳

网友(点评):
请问不拆那金属 外壳你咋个把灯管chou出来也

网友:
应该是安装的问题吧,没有安装到位。拆个旧屏看看就知道了哦!

网友:
有的时候屏与框子太紧,要慢慢放,才可以。
不过,都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
因为你没有把屏扣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偶是偶,,最好不要拆屏外壳

不拆屏外壳?

网友:
群创的屏就是不好上,我就遇到过,不如其他的好弄。前些天修个LG19吋液晶,屏就挂了(群创的)。

网友:
这个只有多熟练一下了

网友:
这样跟平时有没有细心去拆,认真记住每一步,当然也需要很多经验才行,慢慢来  屏是脆弱的,要温柔对待  急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