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走0.44,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楼主(2014-01-19):
DELL N4110 开机走0.44,所有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那CPU电压都没有吧?

网友:
0.44换个内存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流到哪里????

网友:
换内存和U,再来考虑北桥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说一下你的机器的芯片架构和CPU型号吧!如果是ICH的话应该故障点在南桥!如果是MCH的话肯定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2014-07-05):
刷一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确定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应该不是的

网友:
看看转换电压有没出来,量量BIOS1,2,5,6脚有波没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CPU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