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富士康主板

楼主(2014-01-19):
昨天修了块富士康AM2 主板 客户的3600+处理器 开机一会儿就黑屏 死机,我拿了块4800+试机处理器上上去,结果就是这样 最高120度 直接关机,我那颗试机处理器就这样挂了。不知道你们有遇到过这么高德温度吗?

网友:
座子四周加垫试试

网友:
CPU电压是否偏高等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CU的问题,换CPU就好了,极少数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碰见过换了U就好了,你的怎么还烧了呢

网友:
我有一个G41主板 上的E3300CPU  开机显示80度以上 用手摸散热片 几乎没温度,用着也没问题 不知道怎么整 准备刷BIOS,但是你这个真的很烫就不知道了

网友:
你的CPU 真是耐高温啊

网友:
AMD温多高 用个好一点的散热吧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