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触发即掉电 高手进

楼主(2014-01-19):
m5a78l-m lx   触发即掉电  bios刷了  压桥不管用   不上u  或者不安装bios  都不掉电  有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哪里的问题  跪求了

网友(点评):
我手上也有个,不过我插上4PIN,上不上U都掉,不插不掉

网友:
拔掉CPU供电试试 说的不具体 没法准确的回答你啊

网友:
明显有短路。好好看一下各元件,烧了的看得出。看不出用表测测,共就哪几大供电。

网友:
CPU mos,,,,,m5a78l-m lx 什么机器、、

网友:
不下U 或者不插12V试试,可能是CPU供电问题,或者缺电压导致掉电!

网友:
我修技嘉EP43是也是CPU供电有短路。上负载和U就掉电重启。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内存SPD 供电看看正常码

网友:
华硕的板子的话,先看是否缺电压引起的,还是保护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不跑码也会掉电,只需修不跑吗

网友:
电源风扇转一下停还是动一下停呢, 掉电跟短路分出来

网友(2016-10-11):
楼主的 修好了 没有 我这也有一块

网友:
如果是短路的话不放CPU应该现像一样啊,期待大神的答案

网友:
CPU座下面有个822和2.5V可能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