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00开机店里上到1.1然后有掉电重启

楼主(2014-01-19):
如题,一台海尔A600开机商店到1.1,然后过几十秒掉下来,然后又自动开机。北桥加焊过,BOIS刷过未果,求解答

网友A:
1.1显示不显示?不显 还CPU 杀 显卡 北桥 南桥 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显示不显示?不显 还CPU 杀 显卡 北桥 南桥 EC

什么都杀啊?我要思路

网友:
你给的这个提示,也只能告诉你乱杀杀了。

最起码给出一些测试出来的数据,才能给你思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杀啊?我要思路

好吧 !测CPU复位(无按时序查)  ,ADS无CPU工作条件供电 RST CLK ,LPC                     PCI_FR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