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G 开机电流到。0.3掉电,没cpu供电

楼主(2014-01-19):
昭阳E42G 开机掉电,可以再次触发(还是掉电)开机瞬间测了3v5v都有。 没cpu供电。 查了VDD VCC有5V
请问下还要查哪些条件。我是小白,师傅们说说,。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这些电压都是要触发后才可以量把。

网友:
38脚开启有电压嘛  vid引脚 不能全为零 或者全为高 有高有低才正常  vcore 供电电感对地多少 一般没有装cpu的话 对地 100多欧姆为正常 如果没有 开启的话 要查一下 总线供电 电压 是否出来 等

总线电压一般有些主板是桥供电正常才出来的。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修了,应该有电压没出

网友:
换了芯片 不行话只有查其它问题了哦,你查下开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