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4-01-19):
高压板不稳定吧?

海望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lz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明确的描述。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如何不稳定,显示什么故障?

网友:
这个简单啊,直接送修!

网友:
首先说明白什么显示器,什么型号,什么故障,是否拆机    12v  5v什么状况,楼主测量过什么   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 是跳水还是乱蹦   每样都有不同的修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