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570奇怪的显示故障

楼主(2014-01-19):
一台06年的长城E570笔记本,原本是正常的,平时用的时侯外接了一个杂牌液晶显示器配合笔记本屏用。很有意思,启动时可以在杂牌显示器上看到起动LOGO,但这个LOGO总是向左偏出大约1/4,就是有1/4不显示,可是启动完就正常了,有一次笔记本屏坏了,屏刚坏时还是这样用的,杂牌显示器显示还是老样了,没任何变化。买了块新的LG1280*800的屏,还没到货,随手先把坏屏摘了扔一边。但这一摘,外接的杂牌显示器的启动LOGO立马就正常了,跟笔记本屏一个样,满屏,没有偏移。糟糕的是再把新屏接上,新屏居然只能使用1024*768,还不是满屏,是点对点显示,之外部分成了黑屏。开始以为是新屏不正常,可接到其它的电脑上却可以正常用1280*800满屏,一点事没有。这真是太奇怪了。
是不是摘了本本屏以后,外接屏的驱动被写入到了本本BIOS里?导致本本以为主屏是1024*768的,从而不正常工作了?外接屏的分辩率就是1024*768的
如果是这样怎么清除掉写入的驱动?
本子旧,但还要用,高手给看一,多谢!

网友:
等高手来恢复

网友:
换个屏码片试一下

网友:
太有意思了!类似的也曾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