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50待机偏高维修。

楼主(2014-01-19):
机型  联想U150    ll2-11w-980803_qv

待机0.06  待机偏高,
公共点19V电压有,保护隔离说明正常
3、5V待机  3V正常 5V电感对地短路,

测35V芯片 8206

VIN ONLDO  5V_AL EN1 2 正常
翘起电感DL13 对地不短
更换芯片8206  待机恢复0.01

上电测试,电流到0.40卡住不动,
诊断卡00
刷bios无果,
供电复位正常
目标转向时钟,
时钟芯片供电不正常,
Q3短路引起,更换Q3
发现时钟芯片还是不正常,更换芯片,
亮机,
已经带走,没有实物图,
记得不太清晰,有问题幻欢迎提出

网友:
轻微短路吗

网友A:
时钟坏的不多,有时会忽略。不过0.4是停留在时钟。

网友:
LZ功力好呀。。。

网友:
最后其实就是35V芯片和q3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坏的不多,有时会忽略。不过0.4是停留在时钟。

Q3引起的 没想到时钟也会坏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楚,一下就想到时钟,还是不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楚,一下就想到时钟,还是不简单的

时钟没有,自然来查时钟了,顺时钟芯片的供电,Q3短路,果断换之,

网友:
LZ卡在0。4

网友C:
卡在0。4你怎么就知道是时钟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在0。4你怎么就知道是时钟哪里的问题哦/。?

0,4查时钟你知道不么

网友:
高手啊!自叹不如a

网友:
其实我也是半拉子.....

网友:
顶起,是你们的帖子一直鼓舞着我们这些菜鸟一步步前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0,4查时钟你知道不么

不知道我才问你的噻

网友E:
这电脑花了多少时间呀

网友F:
查电子元件到芯片之间的好坏

网友:
时钟电路坏的那么少 ,居然被你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才问你的噻

嗯 0.4就看看时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电子元件到芯片之间的好坏

电阻损坏分不出压 导致后面的电路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脑花了多少时间呀

一共就十几分钟吧 不算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