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S660笔记本高压条无工作电压,如何解决

楼主(2014-01-19):
如题,灯管、排线、高压板均正常,主机能正常启动并进入系统(但暗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工作。但高压板无工作电压,哪位大侠指点下,该款机型高压条工作电压是多少V,如从主板飞线引电压的话,应从何处引能确保在外接电源和电池供电的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的都是19-12之间的,从主板的公共端取电压就可以的额!

飞线要确保公共端对地阻值没有短路才行的,不然飞线是无效的

网友:
是啊  一般从公共点拉线就可以了 要是不放心,你可以改一个通用的 高压条啊 这样保险啊

网友A:
追问:发现电源电压19V在经过一个元件标识为P的元件后,无电压,请教该P元件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笔记本已修好,原19.3V电压经过标记为p的压敏电阻后失去电压,经查p元件开路,代换阻值为0的普通保险电阻后,显示屏工作正常。另高压板亮度控制信号为0.3V时亮度最低,1.42V时亮度最高。

网友:
该压敏电阻p在屏线接口的背面,颜色为绿色,很小巧。

网友:
再有,该款笔记本的屏线中另有机巧,屏线为7+8芯,其中7芯为主板至高压板,另外8芯为主板至屏背板,此8芯线又由4+4芯组成,4根细线为红色,另4根粗线为蓝色,每根蓝线内部又有数根漆包线组成,每根漆包线单独工作,如果不知道这个,将每根蓝线当做一根线来焊接处理,就会导致其内的数根漆包线短路,轻则无法点亮屏幕,重则烧毁保险,我就是吃了这个苦。

网友:
一般就找 供电 信号 地 就哦了呗

网友:
太深了点,新手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问:发现电源电压19V在经过一个元件标识为P的元件后,无电压,请教该P元件是什么元件啊?

不错 这种问题  有电路图 维修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