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不开机简单维修,保护隔离,高手绕过。

楼主(2014-01-19):
不开机。没有待机电流
无公共点19v
  PQ25  3脚为19V
119V
1脚等于3
PQ25截止,VIN不产生

要想VIN产生PR21所在的这条线必须为低电平,
因为PQ25为P沟道场馆

PQ8导通,被接地,就可以导通PQ25  PQ8要导通 需要ACOK为高电平,
因为PQ8为N沟道场馆
ACOK来自于6251充放电管理芯片,

VA1 19V 24脚DCIN有19V电压
经过分压计算,ACSET 和EN脚 应分别为2V和1.1V
EN1.1V正常 ACSET 0V 不正常
料板更换充放电芯片  故障依旧,
更换100K电阻  2V电压正常,
顺利亮机

网友:
保护隔离坏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没图不好看哦,跃然是小问题

网友B:
看不到100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没图不好看哦,跃然是小问题

迅维不知道出什么问题了,从新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100k电阻。。。。

图片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发不出来 现在好了

网友:
分析得比较细致,。。

网友C:
就是保护隔离坏了或者是后级有问题保护隔离保护了!慢慢查!

ACOK这个信号正常为3.3V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一下

网友D:
100K电阻还能坏,进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保护隔离坏了或者是后级有问题保护隔离保护了!慢慢查!

很明显,电阻引起不能分压导致没法输出ACOK 场馆没法导通,PQ25截止 VIN不能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K电阻还能坏,进水了吧

嗯 忘了说了 就是进水的机子,但是进水点不是这里,一般应该都是芯片问题比较多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的恩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宝贵经验,顶起。

网友E:
ACSET 0V ,楼主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来判断芯片和外围元器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SET 0V ,楼主可以用镊子翘起这个引脚看电压变化,来判断芯片和外围元器件问题。

嗯 也对, 谢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