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lenovo d222 wide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1-19):
接到手现象是不亮。拆开后发现电源板芯片LD7575PS、P10NK70ZFP、0.2欧和两个贴片电阻烧了,一一更换以后电源板好了,但开不了机,通电电源指示灯闪几下就灭了。怀疑是信号板坏了,淘宝网上又邮了一块原型号的二手板,装上以后发现,电源灯不停的闪烁,就像没接信号一样,但还是开不了机,闪烁时发现3.3V稳压输出在3.3V至3V左右波动,更换三端稳压1084-3.3PM无效,拔掉显示屏排线也无效,灯亮的时候电压就降低,是信号板有问题吗?

网友:
我还买了一块万能信号板,想换一下,但信号板上标有信号字符,原版上没标字符,MCU是TSUMU58WJ-LF,网上也差不到资料,怎样才能使信号一一对应呢?头一次这样维修,望大神指教!

网友:
不太像是驱动板问题,应该为电源板供电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电源短路了!有轻微的短路造成的额!

网友:
电源指示灯闪的时候电源板上的5V、12V电源都很稳定。

网友:
怀疑是信号板有问题,但有无法使信号板与液晶面板的信号对应,纠结啊。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待机了,你接个信号如果好了就红了,没有的花就慢慢排查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不是待机的问题,去掉按钮板,直接短接驱动板上插座上的power和地插针都不行,我现在想用万能板换,液晶面板是三星的LTM220M1-L01,网上查到了资料,万能板是HX6820-A,信号定义不一样,面板上是RXO???和RXE???,万能板上是ATX???和BTX???,怎么对应啊?

网友(2014-07-0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换了LD7575ps 问题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