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电脑故障!

楼主(2014-01-19):
刚装的win8.1,开机总是显示发现新硬件,无法安装驱动,但我的电脑都没有什么东西,设备管理器里有一个未知设备。WIN8有问题吗?
电脑故障

网友:
热键,声卡,指纹,电源管理,pci简易通讯控制器 这几个经常会出现未知设备,你可以去官网看看你的电脑有木有8.1的驱动,如果其他正常不影响也无所谓,我的电脑没有显卡驱动用的现在了,因为我的电脑没8.1的显卡驱动 所以没有办法安装

网友:
系统不好吧

网友:
如果不是重要设备,果然禁用它

网友:
这叫奇特?上驱动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