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冠铭gm intel 945gc 套装 bios 有图

楼主(2014-01-19):
求冠铭gm intel 945gc 套装 bios  有图

上电走码 d1-c1- eo

想刷一下BIOS再看看,不行的话再搞其它的方面。

别外我附一个在windows下备份BIOS的软件,有这个机器在用 的帮我备份一下,在论坛里发布一下好吗。谢谢!!!

有的话请发到我的邮箱30866106@qq.com

网友:
没BIOS情况下,简单的先换下IO  拆下外设 再想到NB

网友:
北桥我加焊了,不行,南桥我加焊了也不行。现在就等BIOS文件了,这个BIOS芯片是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我为了方便加了座儿,方便我用其它的主板的BIOS试试,要不然老是要焊接太麻烦了,容易把主板搞烂的。呵呵。

网友:
一般杂牌945的板子可以用同样945的其他品牌板BIOS替换,注意IO芯片一致就可以了...我在找不到杂板BIOS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嗯。。。有道理,有空试试。谢谢!!!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7209-1-1.html这里有个945的,你对下IO等。看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7209-1-1.html这里有个945的,你对下IO等。看合适不

谢谢,我有空试一试。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