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拆开除灰,装上后开机无任何显示,望大神赐教

楼主(2014-01-19):
笔记本型号为日立NW270 单核赛扬C M1.4G  去年自已换了PM1.7 G今天想拆开除一下灰顺便把软驱拆了拿出来减少重量出于好奇想折开南桥看看,BIOS电池取掉下了拆完又装回去。谁知装上后无法启动BIOS就显示屏也不任何显示。就是有电源灯亮 可以看到开机时有硬盘灯会闪二下就没了。

在试机,所以键盘什么都没装,蓝色的为BIOS电池,贴在南桥显示蕊片的显热上面

电池边上有的这个1234的开关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放电之后在较准

CPU部份,这风扇能给CPU散热也同时能给南桥蕊片散热。

电池供电部份。

北桥部份全部用末给封起来了,没拆

背部内存双接口原来是两个南亚256M的后来换了两条山上的金士顿512*2

背部网卡接口部位。

求大神解答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BIOS掉电之后引起无法启动,屏幕无任何显示,USB供电正常开机有电源显示灯亮起硬盘灯闪两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A:
看看内存吧!~不行送修吧!~

网友B:
重点检查内存,可以先插一根,上下槽都试一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内存吧!~不行送修吧!~

这么老的电脑没有送修的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内存,可以先插一根,上下槽都试一下看能不能启动。

有试过了,没有用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