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5奇怪问题

楼主(2014-01-19):
方正r415本,客户刚拿过来说键盘上面进液体了,能开机,开机测试一个键不管用,还有几个字母键串键,就是按一个字母出来两个字母或数字,还有键盘第一排的热键都不管用,键盘上的字母键变成数字键也切换不过来,,想着换个新键盘就没问题了,换了新键盘后测试字母键不在串键,但是字母键还是切换不回来,第一排的亮度,音量调节,无线,触摸板开关也不管用,谁知道是什么问题?请指点!

网友:
92hd81b方法

网友A:
不是原装键盘  FN 不行

网友:
试做换个原装键盘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装键盘  FN 不行

谢谢你的回复!刚才把原装键盘的排线用橡皮插了一下,重新装上发现亮度,音量等热键可以使用,就是几个键串键,看来就是新键盘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刚才把原装键盘的排线用橡皮插了一下,重新装上发现亮度,音量等热键可以使用,就是几个键 ...

不用 现在 OEM 键盘很多不能用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