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7 特殊的 暗屏

楼主(2014-01-19):
经发现这个接口接的一小块板子有芯片烧了 导致暗屏   现在小板已经没法修复   芯片都没的标注     请各位大神看看  不上小板能不能正常用怎么改   别的电压都正常  屏线接口的电压都有  开启也有   就是暗屏

网友:
LCD的? 直接换全高压条 飞线

网友:
LCD的谁还发帖子 ,现在是暗屏也就是说把背光搞亮就行了,你有图 对照的图直接飞线到屏接口处就行了

网友A:
既然小板坏了就暗屏   那小板应该是升压板吧,如果真是升压板的话   光飞线也是没用的  必须有升压电路才行

网友:
直接改高压不就好了  LCD的屏

网友:
LED的   LCD我都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小板坏了就暗屏   那小板应该是升压板吧,如果真是升压板的话   光飞线也是没用的  必须有升压电路才行 ...

SONY是有这么一款机器,有个小不点的升压板! 上次害我加焊了又重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