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接信号花屏。不接信号正常

楼主(2014-01-19):
关于这个机器接信号花屏。不接信号正常。这个没什么经验分享。就是给大家见识一下。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烧录程序,。程序我烧录过。我修的时候思路是。不接信号就正常,那么接信号就花屏。测信号源阻值是正常的。那么可以判定是主芯片的图像处理问题了。换一个主芯片。现在已经OK,这种怪问题挺折腾人

网友A:
说不定是虚汗 和电容问题也遇到过

网友B:
再换回去,验证一下结果!

网友C:
刷过程序?没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虚汗 和电容问题也遇到过

额。忘记发了。动芯片前要先补焊试试。这类电容不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程序?没有效果吗

是的。这种问题非常像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换回去,验证一下结果!

不用换回去。也不用验证,我最后换芯片就好了。已经非常确定

网友:
其实还是屏线问题。

在DOS不明显而已。

网友: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还有更折腾人的,到最后只能换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换回去,验证一下结果!

我这边 有个花屏 有属杠
偶尔正常  用通用也是如此
应该屏幕故障  不知道换屏解码芯片 是否可以维修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 有个花屏 有属杠
偶尔正常  用通用也是如此
应该屏幕故障  不知道换屏解码芯片 是否可以维修O ...

有波波的话,测一下屏上那块板的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明显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吧?   但不接信号的话怎么会有图像,所以不会花屏!改个驱动板看看吧!

网友:
有可能是MCU 问题,

网友:
很简单,我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