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MN6SI-RL无CPU供电开启

楼主(2014-01-19):
SY-AMN6SI,主板8802 BD芯片被人换过,估计是开启问题,直接换了芯片再通电,RT8802开启无,通过Q19,Q74控制,查桥没发出开启,桥工作条件,IO 发出的PWROK必须要有,一查,71,92脚都无3.3V,IO ATXPG也无。
发现ATX插座 POK 通过一个电阻控制着Q12-》Q49。
查Q12 B极5V(POK),C极5V,Q49 B极5V被置高,C极0V。
更换Q12后,C极为低,Q49 C极3.3V正常,这时候有供电了,跑码亮机。
再实测IO,71,92,ATXPG还是低电压,看来没有被采用。
Q49 C极的3.3V应该直接去桥的PWRGD。

网友:
没图,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意思就是,,没代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