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负载能力差,接主板后任不出硬盘?

楼主(2014-01-19):
    电源负载能力差,接主板后,认不出硬盘。测 黄线 只有11.4V   红线只有4.5V  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还用说吗?换电源啊

网友B:
多花点钱换名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用说吗?换电源啊

可以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花点钱换名牌电源。

大水牛  是红线 4.5  V    多彩是黄线 11.4  V     有办法修好吗

网友C:
         打开电源目测一下,看有电解电容发包没?没有检查两个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正常的话,再检查推动级元件。

网友D:
估计是电解电容性能降低引起的。

网友E:
你接灯泡了吗?  如果接了 直接拿了就好了 ,  没有装的话测下推挽电路和主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接灯泡了吗?  如果接了 直接拿了就好了 ,  没有装的话测下推挽电路和主开关电路

没接灯泡  发现这个问题后 我就单独接一个硬盘   硬盘启动就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解电容性能降低引起的。

哪部分电容?输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电源目测一下,看有电解电容发包没?没有检查两个开关管的加速电容,正常的话,再检查推动级 ...

电容没鼓包~~~~

网友:
怎么修好呢~~~~

网友F:
是输出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输出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

那换容量大一点的电容 还是换电压高一点的电容?

网友:
换容量大的,耐压不用太高。

网友G:
带负载能力差,一查初级大电容、次级输出滤波电容,二查主开关对管及加速电容。

网友F:
按原来的标注容量,选耐压比原来高一些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带负载能力差,一查初级大电容、次级输出滤波电容,二查主开关对管及加速电容。

今晚回去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原来的标注容量,选耐压比原来高一些的试试。

今晚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