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J无总复位维修

楼主(2014-01-19):
昨天一台acer 4738ZJ机子,拿来开机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果,拆机,测量各大电感供电都正常,接着没再测什么,直接找来BIOS程序刷,刷完心里点鸡冻,心想会不会亮机呀,,,,结果上电还是老样子,既然供电都正常那就查时钟吧,手上没假负载什么的就直接去测PCI-EMINI插槽总复位脚,晕。没3.3,看来还是要查时钟啊,测量时钟晶振有1.几电压,接着就去测时钟的开启信号啦,接着查CPU核心供电芯片,第4脚为0V,它是由3VCPU经过1.91K的PR43 电阻过来,测电阻这端有3V供电,另一边为OV,从料板找一个电阻换上去,没测,上电亮机,维修到此结束,算不上有什技术含量,不过切实是这样的,只想发表一下,大家互讨一下,大侠们不要吐槽额,由于图纸截图发不上来,  图纸也发不上,只能什么都没发,抱歉了。

网友:
传图纸吧。Lz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华硕的也是不亮机

网友(2014-05-11):
希望大家不要误导,楼主怎么修好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CPU4脚发出的应该是一个低电平,有图有真相,大家看看,VR_PWRGD_CK505#  到达Q19截止Q19  ,反向出高电平CK_PWRGD_R  开启时钟芯片!!!截图给大家看!

网友:
请楼主,仔细分析一下,这个CPU供电芯片,应该是发出低电平时钟开启信号,经过场馆,转成高电平,开启时钟!

网友:
就是这样转的,不知道楼主的图纸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CPU供电芯片发出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时钟的开启,资料也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没太看懂 电流什么的没说 很笼统啊

网友:
时钟芯片的开启脚

网友:
由于正在修这台机器,查到时钟了,目前是掉电,时钟我测量PR43两脚都是高电平,应该是不对!电压都出来了,没有平台复位,正在查时钟!!!!!

网友:
兄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CPU供电芯片4脚,发出是低电平,我现在将Q19,的G级,强制接地,可以显示了,供电芯片虽然开启CPU供电,但是4脚没有发出低电平!所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