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 掉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19):
接到客户电脑,是集成的,HM55的芯片,灰屏但是能进系统,能正常开关机,外接也不显,换了一个新的HM55芯片,点亮了,进系统也都OK,但是过十分钟左右就掉电,风扇全速运转,,求教这是什么原因啊,换回原来的,还是灰屏,但是不会掉电,也可以进系统,风扇也不是全速运转,正常运转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芯片

网友:
之所以说能进系统,是因为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和关机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HM55的芯片出了问题后,往往bios也会出问题。

网友:
这样说确实像BIOS的问题,官网的能刷刷个试度呗

网友:
对弄下bios看下

网友:
bios是其中一个大问题。可以换一下南桥的32.768 25mhz 晶振试一下

网友:
有哪位仁兄有bios啊 版号:DA0LX6MB6H1 集显 问题跟楼主说的差不多一样 找遍了都没有

网友:
BIOS问题,刷个试试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是BIOS问题那可能就是从刷个试试,要不就在换个P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