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 -M LX触发掉电,

楼主(2014-01-19):
  这几天没什么 事做,收了几张台机主板来修,一块ASUS M5A78L-M LX。触发大约3秒就掉电,掉电后还能再开,再开又掉电。
以为12V短路,可以秒了。谁知修了一天也没搞定。
     触发瞬间,示波器可以测试到CPU电压已经出来了,桥,总线,所有电压都有了。,PCIRST触发的瞬间也能测试到向上抬的波形,
PCI的33M时钟触发的瞬间也有了,上假负载,CPU PWROK,也有,CPU核心电压也OK。只有不出CPURST。
    直接短接 ATX的绿线,PCIRST 3.3V OK。33M时钟也OK,CPU电压OK.所有 电压都OK,只有CPU PWROK和 CPURST无。
但正常触发的话,用示波器在开机的瞬间是能 测试到CPU PWROK的,只有不出CPURST。
   论坛下了个M5A78L-M LX PLUS的点位,对照修了一天,能侧到的都是OK,就南桥 的PWROK是在找不到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是在修的没思路了,求张这个板子的点位。掏钱买都行。M5A78L-M LX PLUS和M5A78L-M LX 差的是在太远了,信号部分没法对,
用M5A78L-M LX  PLUS来修修M5A78L-M LX 的电源部分还是可以的,信号部分就不行了。
   总之一句话,求点位,求思路。求指点,求通病。各种求。
    另外在补充一点,这个板子,只要插上12V小4PIN,不管上不上CPU和假负载都要掉电,不插12V小4PIN就不掉,
ASUS 的东西,图纸太难找了,以后打死也不给客人推荐ASUS的东西了,希望同行们些都联合起来不给客人推荐ASUS的东西,
主板推荐GA,MSI,本本推荐联想那些。让ASUS死去吧

网友:
是不是CPU上管有问题,烧鸡烧一下看看有没有了

网友:
有没有pltrst

网友A:
我有个880的 也是一样。但放着能用   时好时坏,不过ASUS的板子易坏822排阻 ,你把CPU那里的822换了看看  还有IO 和IO旁边,总之通病就是822  北桥也有2个

网友:
是不是4秒掉电哟!BIOS试过没 有?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北桥虚焊引起的,BGA加焊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880的 也是一样。但放着能用   时好时坏,不过ASUS的板子易坏822排阻 ,你把CPU那里的822换了看看   ...

板上所有的822都一个个检测过和加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所有的822都一个个检测过和加焊过

我今天收到一个INTEL 478 P4接口的主板,跑C1到BO代码之间瞬间掉电,请问这个板子掉电有通病吗?

网友C:
0.1秒掉电,绝对秒杀。但3秒掉电就难了。
既然测了那么多信号都正常,而上不上U,4P都掉电,估计问题还在这块。
CPU附近有不良元件。

网友:
掉电前会跑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0.1秒掉电,绝对秒杀。但3秒掉电就难了。
既然测了那么多信号都正常,而上不上U,4P都掉电,估计问题还在 ...

也许你掉入了一个陷井,让你一路查下去。
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摆在眼前,4P不上U掉电就有问题。
你后面的信号正常正说明了在有电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
关键是这个电不能持续。

你可以找一个差不多的板试一下是不是设计上不上U就得掉电。
我是没遇到过。

如果没有这个设计,何不集中精力从简单入手。

网友:
以前有片映泰的也是这样没修好 做垃圾了
浪费时间不划算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一块映泰的A740G,sb_pwrgd上拉排阻虚焊,导致没cpurst#。既然没点位图,你可以跑线找下桥供电或总线供电连接到的小芝麻管是否正常

网友:
掉电大多是桥却少一组供电,或开机排针电压被拉低,还可能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板,是到显示就掉电,后来力加焊CPU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华硕的板让人有点不能理解,我也不推荐买这东西

网友:
开关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不插cpu 4Pin 不掉电的话,我觉得楼主应该可以将问题锁定在CPU供电这一块问题上。没图纸的话如果是小东西有问题,就放弃治疗吧

网友:
不插cpu 4Pin 情况下CPU没有运行,没有运行检测都没有进行,没有进行的话如何来的反馈?没有反馈后面的保护都没有收到CPU的反馈如果进行保护动作?你这个重点应该是还是没有CPU的复位信号,查查复位信号来路,主板就是控制IC多,这个控制那个控制的,就是这个麻烦,有的时候几个IC 一起控制,所以没有电路图就让很多人修的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