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睡眠唤醒后不显

楼主(2014-01-19):
开机正常,就是睡眠后唤醒的时候电流跑到1.0不动了,lpc波形跳了一下,样子好像没抓到内存

网友:
换个WIN7试试看了

网友:
要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不休眠了,把休眠开关区了。。

网友:
看样子不像系统问题吧,这种休眠不能启动的,硬件问题居多,关注下显卡吧

网友:
bios刷了,系统换了,无效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上,期待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