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总线供电?

楼主(2014-01-19):
我看有些杂牌845,865主板没有DDR内存总线供电,在内存旁边找到470上拉排阻,主板没有内存总线供电也可以吗?哪位兄弟回答一下。

网友:
这样时序不对吧

网友:
应该是2.5和1.25    在那个排阻哪里可以测到1.25V的电压

这里1.25应该是内存的基准负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