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50卡logo

楼主(2014-01-19):
手上一台戴尔N4050卡logo画面不动,桥换过新的,BIOS刷过,EC也换过了,网卡芯片拔了,CPU内存都换来试过了都不行显卡重新做过只是没换新的是显卡坏了吗?都快崩溃了。。板号:DV14_HR_MB 48.4IU15.011 10315-1

网友A:
看一下硬盘跟键盘不接,还卡吗

网友:
外设  能拆都拆了

网友B:
声卡,pc卡芯片,读卡器芯片,usb供电都查了吗?

网友C:
LOGO里有显示硬件的信息吧,这种情况应该都是BIOS里信息跟硬件不匹配造城的,应再找个对应的BIOS刷一下。

网友:
外设。。。。。。。。。。bios .cpu usb,桥都有可能

网友:
说不清楚,不好弄

网友:
南桥很有可能的

网友:
已经换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硬盘跟键盘不接,还卡吗

裸板测的、都测试过了,只差显卡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OGO里有显示硬件的信息吧,这种情况应该都是BIOS里信息跟硬件不匹配造城的,应再找个对应的BIOS刷一下。

刷过了刷了3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pc卡芯片,读卡器芯片,usb供电都查了吗?

都查了,明天显卡到了做上去看看

网友:
裸板测试再看,另外重点查查USB接口及其相关电路

网友:
还有看有没腐蚀掉件的,查查网卡声卡读卡器以及挂接在SB上的所有PCI设备到SB的数据线路有没短线或短路

网友:
找个好的电源看看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