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帮忙判断下台式机故障@

楼主(2014-01-19):
本人机器配置
CPU 英特尔 Core i5-2310
主板 技嘉 P67-DS3-B3 (Intel P67 (Cougar Point) [B3])
内存 8 GBytes
显卡 NVIDIA(英伟达) GeForce GTX 550 Ti
硬盘 希捷 ST31000524AS
显示器 冠捷 2340
网卡 瑞昱 Semiconductor RTL8168/8111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声卡 英特尔 Cougar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B3]

故障:  机箱不能正常的竖着放,竖着放的时候就随机的反复重启,屏幕没有显示,处于待机状态,只能强制           断电。
           有时候正用着电脑呢,哪里也没动,就突然黑屏,但是主机风扇啥的都没有停!然后再重启,就开始           反复重启了。
           我试着换过新电源,用2天后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无奈把主机搬到电脑店里,可是到人家店里一下午都没事。
           主机倒着放就能够正常使用。
求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超级感谢啊~~

网友:
这个 是没装好吧?  症状不算很明显  最好 多测个 几天

网友:
不存在cpu过温的话,cpu、主板分别代换下!

网友:
下个鲁大师测下温度看看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与机箱什么的存在短路或者漏电的地方?

网友:
主板是自己安装的吗?主板的固定螺丝,一定要对孔安装,不能多也不能少,把主板拆下来看看下面的螺丝桩是不是多上了,或者是不是其他易发热的部件存在短路情况

网友:
好的,感谢大家给分析,我一会就去检查下~~~~谢谢

网友:
机箱问题!太烂了!

网友:
板子变形?局部下垂短路, 换个机箱 电源主板散热大件没安装好?

网友:
这种百分之80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啊

网友:
板卡接触不良

网友:
机箱问题!

网友:
很明显电源供电不足啊!

网友:
主板的固定螺丝没上好。板卡接触不良

网友:
不知楼主机子现在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