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9):
华硕x42j开不了机,之前有一段时间它会自动关机,就跟断电一样。现在是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转,光驱也能启动。但是几秒钟后就会自动关机,屏幕上没显示, X显卡 换过 不行 求高手 指点一下
开不了机
同意楼主:
4.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描述的 不清楚啊 哥哥
同意楼主:
5.0
超.级.版.主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故障应该是供电有问题了,查一下了

网友:
.................
反对楼主:
3.0
天意wx
反对楼主:
灌水 !!

网友(2014-11-28):
今天也遇到一台 .正在头疼中.

网友:
有没有查看电流的工具,如果有的话,可以看一下电流多少,就这样子不好说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