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损坏的原因

楼主(2014-01-19):
我修机有大半年了,基本上每周都有几个刷BIOS的机,有的机直接刷了就好,有的机需要更换BIOS。总结了一下BIOS损坏的原因:

1、摔碰引起程序损坏
2、进水引起的程序损坏
3、电池没电引起程序损坏
4、静电大引起BIOS程序损坏
5、电压不稳引起BIOS芯片损坏
6、芯片老化引起的BIOS程序损坏
7、长时间不用引起的BIOS程序损坏

以上   ,希望亲们继续补充

网友:
总的感觉损坏的真正原因应该只有两点,1、电压异常 2、老化

网友A:
病毒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毒引起。。。。。

如果病毒会修改BIOS,那么机器一旦装上原硬盘并重启一次,BIOS就会损坏。这个还是很好分辨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CIH病毒没听说过吗。

网友:
软损坏多点硬损坏没撞上在

网友:
BIOS不容易坏的吧??

网友:
BIOS 现在对于笔记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的越来越多的问题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坏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很少遇到BIOS损坏的

网友:
现在BIOS 引起不开机,不亮的有很多了!

网友:
路过,没研究过这方面的

网友:
静电或长时间不用引起坏的碰到过。。。。。

网友:
现在BIOS坏的碰到多了,至于什么原因引起的倒是没有去多想。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到底是怎么坏的只有天知道。

网友(2014-02-26):
我这有一块电池没电引起的

网友(2020-03-20):
不需要知道原因,感觉bios有问题就直接盘它

网友:
就是bios管的事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