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 BTX -600SE 电源芯片炸了

楼主(2014-01-19):
现手上有个客户的电源。型号:BTX-600SE 长城双卡王。拆开后里面的八脚芯片炸了,。看不到型号。有修过此电源的哥们。能说说这芯片是什么型号吗?。。。急 有时不在线。。可用Q我:895795376

网友:
都炸了 很难修好.............其他估计坏很多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算了,不要修了。

网友:
额,这个比较的复杂,即使你找到了这个芯片型号也不能直接换,因为电源一般都是连锁反应,还有其他功率原件损坏

网友B:
你这个芯片是副电源的管理芯片,可以用P1014AP芯片稍加改动即可使用,网上可找到P1014AP这个电路图。

网友:
看来此电源  伤的不轻呀  得开点好药

网友B:
你这个副电源芯片应该是DM3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个算了,不要修了。

呵呵。。现在还要400多一个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副电源芯片应该是DM311.

哦。。,哥们!你有弄过这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芯片是副电源的管理芯片,可以用P1014AP芯片稍加改动即可使用,网上可找到P1014AP这个电路图。

芯片不是这个,。这个是ATX-300 350  的型号才用这个芯片。。这个是600W的八脚。。P1014AP是七脚。。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D:
也可能是311也可能是3842    3843之类的     这个型号我没有啊  麻烦 也没有碰到这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哥们!你有弄过这电源吗。。。?

修过很多次。在没有DM311的情况下,可能P1014AP改动电路代换。我有帖子为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311也可能是3842    3843之类的     这个型号我没有啊  麻烦 也没有碰到这个电源

3842、3843的第6、7、8脚不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芯片的6、7、8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可断定是DM311芯片。

网友:
DM0365,DM0265 和DM321,DM311工作原理一样,功率区别24W,20W,12W,8W。
DM321/311 一般用于被动电源辅助。
DM0265/0365 多用于主动电源辅助。

网友:
             按IC的板上位置,据经验应是+5VSB待机电源IC。这八脚IC有多种型号,但内部电路结构不近相同,引脚功能定义也不相同。一定要搞清是哪一种型号,才好代换。
             实在无法得知的话,可手工将IC各脚连接的元件一并画出电路图,看图上的各脚接的元件与各种八脚 IC 应用图比较,即可判断是哪种型号的IC。

网友:
14楼说对了,是DM0265,我前段时间刚修过一个BTX-800SP,就是这个烧了,DM0365功率大一点,电路是一样的。但是不能用DM311代换,其他那些都是乱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3843的第6、7、8脚不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芯片的6、7、8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可断定是DM311芯片。

大湿!我买了DM311回来 ,,能直接鎚进去嘛。?。我量了附近的二极管跟电源管和电阻都没问题。。但这个电源是主动的PFC 。。没有启动电阻跟均匀电阻之类的。。没有修过这种电源。心里怕怕的。。

网友(点评):
这块芯片已集成众多的功能,故待机电路很少元件就够了

网友:
在火线上串接个40W的灯泡再通电就不用怕放炮仗了

网友:
修好卖二手好赚钱啊

网友:
维修电源,我只是练练而已,但都修不好,我电路技术太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