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报警七声求助,

楼主(2014-01-20):
型号ELL 5110
故障:加电不开机,开机报警7声。
N5110 HM67 显卡N12P-GE-A1
  开机报警7声,以往的经验是桥的问题,AMD的经常遇到,这次是inter
的,不太敢判断,让客户留下了。插可调电源加电到0.34左右,电压没完
全出来,果然测没有CPU电压,检测95831.
  95831的供电正常,开启信号7脚只有2.9太低了,此信号来自PU4802的
7脚,有3D3V_S0经PR4819上拉的,电阻阻值正常,PR4819的1脚3.3V,2
脚2.9V,于是单把PU4802的7脚翘起来,还是2.9V。PU4802的7脚D85V_PWRGD
是开启CPU核心电压,追至95831的7脚,然后把95831的芯片换了,还是2.9,
换了3个还是不行。

(但是在没换95831的时候,偶尔有几次出来过CPU电压,开启信号也是
2.9V,能加电到0.8左右, 不过还是不亮机。)
    现在怀疑是不是HM67的问题,因为AMD平台桥坏了,加焊一下
就行。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