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PE

楼主(2014-01-20):
惠普台式机开机正常,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U盘,现在是用U盘启动进不了系统,到进度条就死机,硬盘用光驱装好系统后,到进度条也死机,量USB口,硬盘接口阻值正常,内存,CPU,都换过,没有用,请问各位大哥,该如何解决此故障,谢谢。

网友:
那不就是硬盘了   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换硬盘、查外设、刷BIOS、杀桥...

网友:
换硬盘  换镜像   换硬盘线

网友:
最大的问题 应该就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说实在的DELL台式机我修到过的这种滚动条死机的拔掉光驱线就好了!不妨你试试。

网友:
硬盘的坏的几率大

网友:
兄弟试一下BIOS里面把网卡给禁了! 声卡,USB都要试一下!有惊喜啊!

网友:
裸机点呢,看正常不?看南桥温度正常不>?

网友:
换个安装版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1 换安装版的XP  HP品牌机有很多不能用GHOST版的XP。2 在BIOS里关闭声卡 网卡。

网友:
我是用裸板试的,只用U盘也到滚动条专一两圈死机,硬盘也是一样,晚上继续试,发现3.3V的对地阻值为22欧,时钟芯片很热,看了一下型号,没找到这个芯片,是不是时钟芯片不良引起的?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
硬盘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