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地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本人新手 请教下对地阻值是怎么回事 比如电感 隔离点之类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多少

网友:
拿个好板子测量一下不就OK?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定数,见多了 修多了自然也就记得了,每个地方的对地质也不是死的东西啊

网友:
如果都是固定的,笔记本维修就简单了。

网友:
注意的是对地值,红表笔接地,不然阻止不对

阻值 也是不一样 的
刚开始没注意,结果总是值不对

网友:
对地阻值  代工厂家不同 版号不一样 阻值就不一样,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2014-06-24):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量,阻值大小决定故障点。阻值法是基本功。。。

网友:
有些地方阻值小量但并不一定就是短路,比如1.05V,多测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