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注意事项

楼主(2014-01-20):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Z360,无待机,只有拆开了,拆时发现屏线特别难下,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抵住了,查下发现屏线接口底部有2个铁片,已经被拽反过来了,主板接口边上的黑色胶布被挤压起了皱,当时也没在意,暂且不说。拆开发现是电源接口后面的线断了,拆下来焊接好,再用溶胶枪固定一下,接上主板、屏线测试,开机正常了,重新装机,等C壳固定好,想测试一下是不是OK,以防万一,奇怪的问题来了,开机屏不显示,去掉屏线外接,显示正常。晕了,屏线出问题了,这是联想到了之前被外力撤反了的两个铁片,是不是因为这个,没有接地良好,用手按压接口,动动屏线,都是一样的情况,屏幕不显示,可以看到很暗的lenovo图标,心里恼火,点太背了吧。后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屏线与接口接插时,不要插太紧,屏幕正常显示。友情提醒:1.Z360电源接口线容易断,2.屏线接口有防止松动的铁片,下的时候温柔点,如果出现和我一样的情况,屏线不要插太紧。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屏线被你拽松了。

网友B:
不能用几天线掉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是不是屏线被你拽松了。

我也很郁闷,有可能是铁片掉了,卡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几天线掉下来啊

我固定了一下,也反复测试了,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嘿嘿 谢谢楼主提醒  我今天也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是 屏线 或 屏线接口有问题了  你不彻底解决  肯定会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