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0.35电流问题,大哥们帮忙分析下是哪个芯片坏了

楼主(2014-01-20):
先申明,我不会修笔记本,更别说电路开机流程噻的。昨天收到一机器,进系统的时候就关机,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也不会关机。
       收到机器就怀凝太热了,要不就是系统驱动冲突之类的问题,先装系统看看。装好系统能进。但进了系统后就关机,接着再开机就是和拿来的时候一样,进不了系统了。WINDOWS都还没出来完就掉电关机了。(在此说下,装系统前有开机灯亮无反应的问题,关机重启就可以亮)。接下来就只有清理灰尘这条路了,因为开机确实没有风出来。说干就干,(灰尘确实不少,整板都有灰尘别说风扇口子了)可干完了还是一样的问题,那没办法了。因为装的两个内存条。我们就先拆了根点下看。接下来的事情,做维修的同行是决对不想遇到的!!!-------点不亮!后来不管你怎么插内存都点不亮了。无赖,上直流电取下电池试试。一样的。就出现标题上面的情况了,待机电流0.01,开机到0.35左右不动了。晕死!!!!
       这种情况只有给客户说主板坏的了。因为太烫引起芯片切底坏掉了,只有修。报好价,开好单,晚上便开始慢慢搜索论坛。。。看到的全是去电容法。说干干贝,没想到其它问题,和论坛上面说的情况都一样,自己又不懂笔记本电路,拆了那四个电容也不行啊。问题一样!下面附上找到和我这板号和问题一样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5555-1-1.html
       无赖啊,只有自己找问题了。于是我就开始慢慢找吧。通电找电压(都是论坛上面说的找基本电压),现在找到了电源芯片边上的AP6414芯片两角无电压,只有一边有19V,另一边四个角的两电压都没有啊。怪了,是不是芯片坏了?,不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啊。--------在找到这个之前我以经花了一小时左右找电压了。流汗中。。。。。。。

      断掉电测吧,发现两个脚通路了。我用风枪拆都拆了几分钟,乍拆不下来呢,拆不下来之余我又上电试了下,居然可以上电了,到1.02A左右了呢,神啊,我再等它冷却后再试,还是0.35A,噻情况啊,我这个不懂的真搞不懂了。但我是句句实话的打了出来。。在此希望大侠们高抬贵手,别拍砖。别打压我们不懂的哦。
             电源芯片是TPS51620的,会不会是论坛中说的这款芯片容易坏啊,但我不知道乍去测了呢。大侠们可在?

网友A:
直接换那个MOS就好了!三星的好多本本都会出MOS不良导致后级电压出不来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那个MOS就好了!三星的好多本本都会出MOS不良导致后级电压出不来的情况!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MOS管啊,6414吗?但我拆下来了,现在测没通路啊。我装上去,通电再测还是一样,断电测还是通路。没电压的。

网友:
又一个百度的牺牲品啊!!

网友:
这个不是个通病么!

网友:
楼主真敢干呀

网友:
南桥后面的小电阻。。

网友:
你不说你加热了那个芯片后就好了吗  那你还是围绕这个芯片排查啊

网友:
cpu供电ic

网友:
小电容坏了

网友:
CPU背面的电容换个试试

网友:
高手出来讲解下,让俺也长点见识……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了

网友:
查查各个供电有没。